请问:我用omron CX-P编程时 左母线为什么总是红的啊!!

楼主(2004-04-25):
为什么编程时左母线都是红的啊!

网友A:
有错误就会是红的, 没有问题就有一点绿色!!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有红色表示你的程序编的时候有错误,你应该把程序从头到尾在检查一下。如果没有错误,左母线就不会是红色的了。

网友C:
cxp一行只能有单独的一路输出

网友D(2004-10-01):
有错误撒!

网友E:
格式或语法错误

网友F(2005-08-25):
程序存在错误,编译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因为你编的程序有问题嘛!!新手嘛!!仔细检查一下啦!

网友H:
因为你编的程序有问题嘛!!仔细检查一下啦!

网友I:
在tools---option---appearence---busbar設定,標準為綠色,若被改為紅色,就永遠是紅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