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菁校园
我们的毕业论文

楼主(2004-04-25):
导师叫我用PCL-726和PCL-725/16实现三个伺服电机的控制,小子才疏学浅,了无头绪,特请教各位前辈高手:在哪可以找到类似的案例可以叫我“参考”一下? 请各位好心人帮忙留意一下吧,小子在这先行谢过了。 我的联系方式QQ:312129878

网友A:
你的PCL-726是什么卡?哦,我到研华那里去看看!我没有看见PCL-832,找到了PCL-833,可那是编码器反馈输入模块!哈哈,咱们可以相互切磋!

网友A:
PCL-725是一款带隔离的数字量输入/输出半长卡,该卡提供了8个机电式SPDT继电器输出和8路带光电隔离的数字量输出.该卡板载的SPDT继电器特别适用于社别开/关控制或低电源电压开关工作.没个继电器都带有一个红色的LED指示灯,用来显示继电器的开/关状态以便检测.PCL-725的8路数字量输入通道带有光电隔离,能在噪声环境或有漂移电压的情况下正常工作.您可以通过条线为每个通道单独设置输入通道是否隔离.板载一个DB-37接口,用于通讯电缆的连接.

网友B:
我想参考电力系统的论文.不知谁有. 关于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的.或泵站(水电站)综合自动化. 很急!重谢好心人帮忙!!!! 我的QQ是68314796 电邮:comet336@sina.com 或 comet336@hotmail.com

网友C(2004-05-27):
我搞的是外包复设备的设计调试和安装,现在是有点不太明白 中间用的是台达plc和变频器和固态继电器,挤塑机用的是白熊机器生产的65和45挤出机,有没有搞过的请帮忙好吧 我要写论文,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