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 PLC90-30与GE VersaMax如何连接,在VersaPro中如何设置?

楼主(2004-04-25):
请教: 一套GE Fanuc PLC 90-30(IC693CHS397,IC693PWR321,IC693CPU364,IC693BEM331)配一套VersaMax(IC200GBI001,IC200PWR101,IC200CHS022,IC200ALG260)应如何连接,在VersaPro中如何设置? 总线终端电阻应如何加入? 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A:
我有CIMPLICITY Control软件和ME软件,里面有详细的介绍,我的QQ是67683905

网友B:
你有9030编程手册吗?

网友C(2004-05-28):
1、90-30 BEM331与GBI BUS-A连接,1-1,2-2 2、GBI使用螺丝刀设定站点、波特率 3、GBI使用VERSAPRO的Remote IO Manager与电缆IC200CBL002配置I/O 4、90-30 BEM331设定GBI站点和地址映射 5、终端电阻总线两头都加上150欧姆电阻,连在1,2上 6、有问题TEL 0755-26551199-8835

网友D(2005-08-05):
xiajia说得对,不过补充一点: 单GENIUS总线,versamax可以自动配置,因此第3步可以省略

网友C:
对不起,HZWJ,因为有模拟量模块,因此必须用VERSAPRO的Remote IO Manager配置量程,VERSAMAX的自动配置不用也罢,好费劲。配置电缆也不贵才25¥,呵呵

网友E(2006-07-29):
用ME怎么配置呀,我正在急用。。。。

网友D:
增加一个GE FANUC REMOTE I/O 的target,选择versamax genius

网友F(2011-09-20):
各位大虾,本人也碰到同样问题,原本正常运行的系统,有一个I/O站无法访问,I/O enable灯黄色。也重新配置了,就是无法正常,请指教。

网友G:
如果是GENIUS单网,新买的GBI001是不用下载配置就能用的,只要上面的地址开关和波特率开关和BEM331中的一致就行了。如果下载过GBI001的配置,以后再修改就得下载了。 检查一下电缆,确认BEM331里的I/O类型和地址长度与GBI001子站中的长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