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Project 可以在 Windows 2003 下运行吗?

楼主(2004-04-25):
当装载以前的控制策略时,系统总是提示,找不到路径。

楼主:
您的2003是正版的吗?另外,工控最基本的要求是稳定,不是新潮!目前好像还没有那个组态软件有支撑2003的声明吧

网友A(2004-10-11):
是正版的,10Licence,不是追新,Wonderware声明过。 我用03因为它完全基于.net架构,便于上层软件的开发。

网友A(2006-06-20):
IOControl 在2003下,载入程序时会出现错误。可有解决办法?

网友B(2008-12-02):
OPTO22目前只是支持WINDOW 2000 WINDOWS XP,WINDOWS 2003是没有测试的操作系统平台,如果要开发OPTO22,必须用2000或XP系统

网友C:
可以联系下北京,有个补丁,好像

网友A(2011-10-10):
现在换到7.1005这个版本了,IoProject,仍然打不开以前的文件,提示 XXX.inf 中包含无效的路径。

不知可有解决办法?

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了。不知是否和中文系统有关?不过我的文件路径里是没有中文的。

网友A:
北京OPTO22可有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