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和其它组态软件的区别??

楼主(2004-04-25):
刚装了一个ifix2。6,可是一打开,怎么感觉和国产组态软件不一样,国产组态软件的一般过程:1、建立设备;2、设置变量,连接设备;3、建立画面,编程命令语言;4、深层次开发。。。。;可这个ifix怎么没有变量词典一类的选项,而且好像驱动也是空的,或我没安装!我想请教一下各位,ifix制作的过程是否和国产组态的过程一致,还有他的驱动到底是则么回事????

楼主:
不是有数据库吗?还设置变量干吗?驱动和FIX驱动一样

网友A:
谢谢了!!!,等需要时,再请教你!!!

网友B:
ifix 和controlx2000类似, ifix 使用的为VBA脚本语言 后者使用为 PAS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