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编程采集中,Timer控件的间隔不能满足采集频率为200KHz,怎么办?

楼主(2004-04-25):
VB编程采集中,Timer控件的间隔不能满足采集频率为200KHz,怎么办?

网友A:
那你就别用TIMER作为采集的时钟用板卡自己的时钟就可以了 在TINER里面做START READ CHANNELS

网友B:
VB里的Timer控件定时精度很低的,大概只有55ms。你要实现怎样的控制?如果一定要通过定时来控制采样频率,不妨采用硬件定时;或者象马哈哈所说,直接用板卡内部Timer Pacer。

网友C:
如何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