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现场总线解决方案

楼主(2004-04-25):
高速现场总线解决方案 (续《现场总线中的令牌环技术》) 首先明确,现场总线技术就是单片机连网技术,它是基于基于计算机连网技术的。在计算机局域网中,采用3项协议(技术),即:以太、令牌、令牌总线。像CAN、LonWorks是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其他大概全是采用主/从和令牌总线逻辑环了。为什么没有用令牌环的?第一技术上还没突破,第二在现场设备级还不需要那么快。 现场总线技术分2级:低速现场总线和高速现场总线。位于现场的是低速现场总线,技术上采用CSMA、令牌总线逻辑环、主从查询什么都能满足要求。这一级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了。关键是高速现场总线这一领域,可以说几乎空白。(曾有清华、复旦的教授认为这对我国赶上国际水平是个机会。) 谁都清楚,在高速这一级,令牌环网是技术关键。谁率先突破,谁就率先成为国际标准。结果众家都卡在令牌环技术上。(1973年,IBM从荷兰人Olof Soderblom 手中花500万美元买断了令牌环专利,肯定不会是随便谁想造就能造得出来的。)早先基金会现场总线FF的H2因难产最终胎死腹中,就是因为没能研制出令牌环网卡的专用集成芯片。后来H2选择了100M以太网,恐怕也是一种无奈。所以不是一说国外的现场总线就什么都好,关键技术也还待突破。 为什么在高速这一级要采用令牌环网?像计算机网络中的FDDI令牌环光纤网一样,低速网络要实现交换,就必须桥接到高速网络。现实世界中的例子如高速公路,要把几十条、几百条普通公路连通起来,就必须走高速公路,而且必须要把车开的快才行。令牌环高速通道可以轻易实现所有异构现场总线的互操作,(像FDDI可以桥接各类异构网,——以太、——令牌、—ATM.....)这一点恐怕H2高速以太网做不到。 另一件有趣的事好像是天意,前几年我上网一查,结果就得到了2片免费芯片,它竟然是8051+令牌环网卡的整合!而且恰恰是荷兰寄来的,荷兰人好像有数字电路设计的天赋,那么小一个国家,却以PHILIP雄居世界。 人们认为性能好的芯片必然价格高,不错,比8031贵10倍,160RMB一片。但是我那个60个节点的项目是20万,我一个节点顶多300元。 国际各大公司不可能模仿别人的技术或用别人的芯片。他们知道这块芯片,他们就是不用,就是要自己造。

网友A:
你好,我是一个新手。我想请教一下,单片机能和现场总线结合吗?现在好多资料都是现场总线挂PLC,一说到监控系统就是PLC。用单片机行吗? 单片机接现场总线还需要什么接口电路?例如象你说的令牌环网卡,我还不太清楚。望告知,或指个地方让我了解一下。谢谢!

楼主:
8031单片机就能做PROFIBUS节点!就看你怎么按协议编程序了。差别在哪里?如果把单片机看作PC机的微型化集成,那么现场总线节点专用单片机就是PC+网卡的微型化集成。多了一个网络适配器而已。CAN控制器就是典型的网络适配器,或者叫网卡。8031+SJA1000就成了CAN总线节点。没什么道理。至于监控系统用PLC,我个人认为2个原因:1、监控系统必须是全系统可靠性最高的节点,否则自己先坏了,还监控谁?自然是PLC最可靠。2、PLC可编程,或者通过它给所有节点编程。否则要用户给每个节点编程序,用户技术水准可能做不到。 如果真的是为了简单应用。我想8031单片机多机通信就能满足大部分要求。现场总线采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数字通信技术等,主要是为了标准化设计,实现互操作目标。(多机通信显然是一个系统一个协议的)。

网友B:
[肺腑之言]:   我们要从日常生活中抵制日货,中国人在有选择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不买日本造的货 物,如汽车,电冰箱 ,洗衣机,电视,音响等等!恳请转发转贴,广泛传播此文,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抗日!打倒小日本!!!大家要买日本货的时候,请想想日本人藐视我们的眼神,请想 象一下他们集体玩弄中国女性时的神情,请想象一下他们三番五次登陆钓鱼岛时的嚣张气 焰,请想象一下他们在中国举行杀人比赛时的气氛,请想象一下他们暗中破坏我国经济的手 法,请想象一下千千万万心怀仇恨的中国人束手无策时的悲愤!   兄弟们!同胞们!为了对得起3000万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冤魂,为了向我们的子孙有个交 代,我恳请大家抵制日货,多用国货,从我做起,打击日本!   [号召]:   广发此文,抵制日货,多用国货,从我做起,打击日本

网友B:
讲的真是不错! 对于现场总线我的感觉是太多了,还没有能够出现一种一统江山的总线出来(我想出来的可能性也不大),就拿CAN来说吧,大家都是用CAN做通信,但是基于CAN的上层协议就出来了好多种,如CANopen,Devicenet等等。

网友B(2004-05-26):
明远兄,能否留下mail地址,以便请教

楼主:
点击明远即可。

网友A:
明远:在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中,单片机能否作为监控计算机出现?也就是单片机能否作为主站出现?

楼主:
既然连8031都能做多机通信的主站,用于现场总线的单片机就更可以了。例如用8032就可以做profibus的主站、从站。8032比8031多了什么?地址!节点地址、组播地址、广播地址,以及帧校验功能。其它单片机就更厉害了。实际上像这种用于现场总线的单片机,在同一个链路上必然是同一种型号,一个节点是主站,还是从站,还是监控站、混合站,是通过软件设置的,可以软件条件变化的。比如我原来是从站,当我发现主站出了故障时,我就可以一跃而成为代理主站,这也是协议内容。所以一个系统里备份一个主站很容易。像那种用PC、PLC做主站的,不过是把单片机主站作成了接口卡插到了PCI总线上罢了。

网友C:
能否请明远大师具体谈一下高速现场总线的相关研究呀,渴求与您的交流!我的email是wangsuan@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