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类型设置

楼主(2004-04-25):
三菱PLC如何通过软件对数据类型进行更改,如要更改M0至M10为断电保持型.

网友A:
更改M0至M10为断电保持型,有这种必要吗?PLC有自带的断电保持辅助继电器! 这个更改是不可能实现的!M0至M10是没有断电保持功能的,这是生产产品时已经固化在系统程序ROM内! 除非你能让三菱电机专门为你行产这种M0至M10为断电保持型的PLC!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怪!

网友B:
更改PLC里面的M点为断电保持型的。 如果是FX系列的可在FXGP/WIN的软件中的“选项”菜单里面的 “参数设置”里面更改需要断电保持的M点。 如果GPP软件可在工程栏中的PLC参数里面修改

网友A:
这个设置对于FX系列的PLC来说只有FX2/FX2N才有这个功能,其它如FX0S/0N/1S/1N都没有这个功能,而且要更改M0至M10为断电保持型,则M500~M1023就不能是断电保持型! 所以最好不要管样用,把M0~M10换为M600~M620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问题是“参数设置”菜单不反色,即不能设置.

网友C:
求助:三菱F1系列PLC的手编器/连接线。联系人 邓延青13823447540 jackydan1231@21cn.com

网友D(2010-03-10):
我用的是三菱PLC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断电保持的使用,

现在突然停电,要求保持停电瞬间的动作,也就是不复位,来电时要求接着断电的动作继续运行:该怎么去解决,最好有实例!谢谢!很急!

比如一条流水线在工作,现在突然断电,要求保持断电瞬间的动作不动,并且来电时,要求动作从断电瞬间的动作继续运行?也就是不复位!

有程序的话请给我一个!谢谢

我的邮箱:gentlemanjj@163.com

网友E(2010-08-02):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三菱PLC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断电保持的使用,

现在突然停电,要求保持停电瞬间的动作,也就是不复位,来电时要求接着断电的动作继续运行:该怎么去解决,最好有实例!谢谢!很急!

比如一条流水线在工作,现在突然断电,要求保持断电瞬间的动作不动,并且来电时,要求动作从断电瞬间的动作继续运行?也就是不复位!

有程序的话请给我一个!谢谢

我的邮箱:gentlemanjj@163.com

简单的用掉电保持电路就可以解决了,如果复杂的你就要考虑选择热备系统了,不然会有问题的。

网友F:
例如:生产线上有一个电机Y0。要求达到你的要求。又假设这个电机的启动停止条件是X0启动。X1停止。

那么程序就是。

LD X0;OR M500;ANI X1;OUT M500;OUT Y0。

这样当断电前Y0是接通的话,再通电的时候Y0可以自然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