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输出方式有何不同?

楼主(2004-04-25):
在生产中用到的接近开关输出有PNP的也有NPN的,不知二者有何区别?

网友A:
这两种输出存在电流流向不同,PNP输出型:电流向传感器外流,如果传感器和PLC连接,电流由传感器流向PLC。NPN则相反,电流向传感器内流,也就是由PLC流向传感器。

网友B:
可以把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压力开关,编码器等传感器看成等效的放大电路,被测量的物理量是放大前的小信号输入,而输出是放大后的信号,这样,PNP和NPN的输出就相当于晶体管集电级开路放大电路,有PNP和NPN之分,其连接的PLC可称为高电平有效与低电平有效,需判别清楚;而推挽式输出(编码器输出方式之一)相当于两个三极管的推挽放大电路,长线驱动相当于集成放大器电路,还有一种继电器干节点输出,相当于放大电路后连接继电器输出,另外,电流电压模拟量输出相当于放大后的电流电压正比于输入的小信号(放大倍率),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可以? 如果可以,那就再温习一下三极管等放大电路吧.

网友C(2005-05-28):
那我想问一下,NPN型的传感器跟PLC是怎么连接的,我用的semens的S7-200.传感器的输出端接到PLC的哪个口呢?

网友D(2011-09-03):
这样的方式很好,能够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