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控制软件

楼主(2004-04-25):
有一数字化随动系统:旋变信号经A/D后进入CPU,CPU再输出PWM控制直流力矩电机; 控制软件需不需要诸如PI之类的算法?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当然需要,你可以先只用P试试。

楼主:
它的系统中从A/D进入CPU的是10位数据,但输出来12位到D/A。 它是如何处理的?它会不会是末位补了两个零就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