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与三相变频器的区别

楼主(2004-04-25):
王老师:我刚刚毕业,对变频器不是很了解,有些问题不太明白,请您多多指教! 1.单相变频器的定义是不是:变频器工作电源是单相220V或者是三相220V输入? 2.单相变频器的对象是不是指,电机铭牌上额定电压为三相220V的电动机(比如是台湾及日本产的电动机)? 3.为什么我看到有些380V/50HZ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也可以用单相变频器来控制? 4.用单相变频器来控制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时,应该注意什么?接法有哪些要求? 5.一台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额定电压为三相220V。如果用三相的变频器来控制,接法是哪种,参数应该怎么样来调? 谢谢!

网友A:
1、.单相变频器的定义是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0-220V. 2、单相变频器的对象是指电机铭牌上额定电压为三相220V的电动机,但功率不超过3.7KW.台湾及日本产的电动机有的大功率也为220V.那就需要三相220V输入的变频了,但很难有现货,要1-2月的交货期。 3、为什么我看到有些380V/50HZ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也可以用单相变频器来控制?是因为我国一般3.7KW以下的380V电机为星型接法,改为三角接法后就变为三相220V了。很多厂家为了降成本,就选用单相220V变频。

网友B:
单相变频器是国人的一种习惯叫法,说全了应该是单相输入变频器,按我国的供电制,输入为220V(U1)即单相输入。作为通用变频器来说,其结构决定了其输出只能是三相,输出电压只能是0-U1,所以,其负载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应当是三相220V。在国内,对于380V/50HZ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可以通过改变绕组接法,来适应这种变频器。在没有三相动力电的场合常用。

网友C:
单相变频器输出线电压最大只有320伏左右,要满足电机运行相电压220伏,只有为三角形接法。

网友A:
bytv: 单相变频器输出线电压最大只有320伏左右,从哪里出来的?

网友D:
胡说八道,变频器没有升压功能,单相变频器输出电压最大只能是等于输入电压,P-N端整流电压为320V左右

网友E:
变频器确实没有升压功能,测得的320V电压是不准确的。最高输出电压不能大与输入电压。所以只能为220V左右。普通的万用表测量的值偏大。

楼主:
谢谢各位工控界的前辈,看了上述详细的分解,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F:
请问:难道没有单相输入、单相输出的变频器吗?那么大量应用的单相异步电机(如风扇等)如何进行变频控制?我认为理论上是可以把单相220V工频交流电变成可调频率的交流电的,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此产品?

网友G:
那位大虾有变频器主板供应本人大量需要。LLXDY163@163.COM

网友H: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I:
单相变频器可以升压!!!! 单相变频器可以带3.7KW以上的三相电动机!!!! 只需改下接线就可以了。 320V是220×1.414得来的。

网友J:
可以升压还改接线干什么? 我用示波器测得灯泡两端的峰值电压300多伏,它也可以升压吗?

网友I(2008-02-26):
我算了很多遍都是电压是220V*1.414那为么都说是380V呢

网友K(2020-09-01):
单相变频器谁说不可以升压??

那个加一个倍压电路不就可以轻轻松松升压?

网友K:
三相电整流后电压值也就是570V左右,220V倍压整流后,电压高达6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