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940出现无法找到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4-04-26):
各位老大,我的触摸屏显示没有找到数据,下传画面出现错误,请指教。

网友A:
可能没有主画面: FX-PCS-DU-WIN-C 设计的画面为0号画面; GT Designer 设计的画面为1号画面。

网友B:
没有找到数据是还没有传过去啊,, 你接线有没有错误,,检查一下,,在触摸屏的控制菜单里可以测一下, 如果接线没问题,,应该可以传画面的,我曾经是接线出了问题,后来解决了,,如需要请进一步联系,,我的E-MAIL是zhzh0919@163.com 我是做毕业设计的,,我希望能帮你.

楼主:
谢谢回复。可我们也有台设备已有画面,在现场也出现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

网友A:
你说的现场可能不是同一台PLC,如果是同一台PLC,那就是通信电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