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突变情况下如何使(选)用变频器

楼主(2004-04-26):
工作条件:7.5KW电动机在7.5KW变频器驱动下空载启动(电机直接驱动负载,无减速器),达到额定转速后,突然加负载,变频器自保护;换15KW变频器驱动该电机,变频器仍然自保护。分析可能是负载突变导致电流过流所至。如果从变频驱动角度考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否只有加大变频器和电机容量?(要考虑成本。)

网友A:
请说说加载的工况,这较常见。

网友B:
用变频器的电流限制功能,如在此电流下电机转不动,则只能选大的电机和变频器了。

网友C:
最好加减速器,可以缓冲。不然你变频器加大也没用。而且更浪费

网友D:
有专门用于这种场合的变频器呀,呵呵

网友E:
是冲床吗?如果是冲床应加一个惯性轮!这样对变频器的冲击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