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问ifix的驱动装到ifix的那个目录中??

楼主(2004-04-26):
我从网上了ifix的驱动,但不知怎么安装???请教一下!!

网友:
运行 iFix 安装程序,在选项列表中选中 I/O驱动。

楼主:
是这样吗?我怎么没找着!!!!

网友A:
就在安装目录下

楼主:
ifix免费提供驱动吗??

网友B:
IO 光盘上有的所有驱动都是免费的。 第三方厂家作的程序是要收费的. 不过, opc power tool 有了以后,只要有相应的opc server 驱动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