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NI公司的DAQ-6024E检修测厚仪

楼主(2004-04-26):
重点: DAQ-6024E,VI-Logger,DIAdem9 DAQ-6024E为NI公司16通道12位数据采集卡,速度200K/S;VI-Logger为NI公司数据采集软件;DIAdem9为NI公司数据分析软件。 我公司专门生产双向拉伸聚苯乙烯片材,厚度:100微米—600微米,测厚采用LFE公司(现在的欧陆)的4*4测厚系统,最近测厚仪在某一区测厚误差太大,我根据实际情况,购买了NI公司的DAQ-6024E数据采集卡,采集测厚仪输出的膜片厚度电压值,采集软件采用VI-Logger,利用DIAdem9进行数据分析。 故障前波形 DIAdem9 VI-Logger 由于此测厚仪已使用近十年,开始怀疑机械故障,故首先对运行轨道及轴承进行了清洗,但无效果,在清洗中拉了一下传感器信号输出电缆,突然信号输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拉动电缆后的电压波形如下: 接动电缆后波形 DIAdem9 VI-Logger 从以上情况判断,此测厚仪的故障与此信号电缆有较大的关系,等生产线停车后,检查此电缆,发现有多处断裂,重接信号电缆断点后,膜片厚度信号正常,故障排除. 重接电缆后波形 DIAdem9 VI-Logger 王金根 mosa@vip.sina.com equip@ops.com.cn 0574-63612612

网友A:
我想了解关于测厚仪的型号,以及可以使用的范围,(比如:能否对金属的厚度进行测量。

网友B:
型号:LFE 4*4 ,它采用KR85放射源,故此测厚仪只能测塑料片材等非金属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