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变频器同步比例控制此法可行否?

楼主(2004-04-26):
本人欲实现2台电机同步比例控制,要求精度高,比例在线可条采用以下方法不知可行否 采用失量变频器+编码器,通过主电机输出0--10V转速接滑线变阻器接从变频器设定端,通过改变阻值改变两电机转速比例。 此方案可行否?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这样精度不高!

网友B:
此方法还只是通过手动来调节,失去了自动化的意义。而且通过电位器无论从精度还是相应速度都是非常差的。采用编码器闭环加RS485通讯如何?

网友C:
用艾默生EV2000变频器和三菱FX2N-16MR PLC即可实现,我有成功案例!

网友C:
上面用个5。7的触摸屏直接与两台变频器485通讯,调整简单、直观,精度高

网友D:
采用高端变频器拥有的脉冲同步控制功能,比例可通过实时通讯给定,这样同步和比例精度高;也可通过变阻器给定,这样就没什么比例精度可言,如果你现场调试好后一直以一个比例运行,应该也是可行的,如果在运行中要不断调整,那就不行了,当然如果你的系统不在乎暂时的比例波动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C:
脉冲给定的方式缺点在于一般操作工无法调整 。

网友E:
采用主从控制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决定采用485通讯+TD220,这样也经济些.不知采用PROFIBUS-DP精度会不会更高一些.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C:
用DP 你要加网卡,价格不合算。你从机以第一台电机旋转编码器脉冲输入为信号,绝对精确。同时比例采用TD200来调整。用485通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