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李老师,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4-04-26):
我以前问过,可就是没人仔细告诉我,就是DANFOSS VLT28007.5KW的怎么拆开。 他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拆卸,我十分头痛。 先谢谢各位了,最好写的细点。

网友A:
不会吧!好象是从后面拆开!

楼主:
后面怎么拆啊,是先用螺丝刀向下压吗? 有没的先后顺序呀 谢谢好心的李老师啊 我只有下班以后才可以上网 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A:
好久没修过这个,记不清楚,好象同时用几把“一”型螺丝丕,让其联接钩脱离!

楼主:
那有没有顺序,在DANFOSS VLT2800的后面只有几个它外壳的削,互相之间都蹩着,其实我是一个新手,生怕把外壳弄坏,让人家说,有点胆小,但是有好奇心,总想看看外国的精品和中国的有那些不同,也希望多了解一点别的品牌的保护措施。希望能得到维修过DANFOSS的大侠的帮助,不胜感谢!

网友B:
明天上班我告诉你。021-56711165,13003108495

网友A:
有时做事应大胆点,这样才学到东西!

网友C:
用一把一字螺丝刀插进、撬起就打开了

网友D:
嘿嘿.经过JHB大哥的帮助可以解决了 可是又有问题了,呵呵外国的东西做得太细了 我测出整流边有一向出了问题,没有显示 是直接换模块好,还是先检查控制回路,(使用者说是误操作导致炸的) 好了问问题了 出现缺向时变频器先检查那个部分? 最后,对JHB致以万分感谢!

网友B:
还是明天上班我再告诉你。021-56711165,13003108495。L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