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型变频器中的“电源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4-26):
请问各位师傅: 电源型变频器中的“电源型”,什么意思?哪位师傅可以解释一下吗?是不是指变频器的外壳?如:书本型、紧凑型等。那么,“电源型”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A:
由于通用变频器提供电压源输出,因此称为电压源型变频器。

网友B:
电源型变频器的“电源型”,是指可以做变频电源的变频装置,是特制的。

网友C:
楼上版主: 1,你的解答非常牵强附会,但是不能说你错。 2,我不记得有谁特别提到 或者定义 或者阐述过电源型变频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表达。 3,变频器有电压型和电流型,表达准确,不会有误解。 4,变频电源就是变频电源,如果说成电源型变频器好像有些特别。 5,美国总统在中国叫布什,觉得很顺,不会误解。但是港台人叫他布殊,我觉得别扭。 布什应该比布殊更准确。港台人这么叫无非有另外一层意思:我们港台和中国大陆是有区别的。 6,学术语言应该简单明了。不要有误解。 7,有一个自控术语叫《鲁棒性〉,每读到就很别扭:我们中国字不够用了吗?为什么不用更明了的表述? 8,文八股和党八股是一样别扭。 9,八股的人呢?

网友D:
可是变频电源和变频器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他们是一回事,对吗?

网友E:
有这个概念吗?有更准确的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