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四通的伺服电机

楼主(2004-04-26):
我是刚接触用PLC来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电机用的是和利时的60CB040C,400W,现在想用PLC的高速端发脉冲给伺服控制器,然后读电机的反馈脉冲数给PLC,从而定位控制(半闭环),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获得电机的反馈脉冲数,应为电机它直接有编码信号线给了伺服控制器,我能把这几根反馈信号线分出输入给PLC吗?(用什么样的接头?)或者有什么办法直接读控制器获得的反馈脉冲数目?谢谢!

网友A:
你的PLC是否有专门的计数模块?若是没有,应该使用PLC的中断功能,自己使用PLC软件计数。 具体的插头信号还是你自己查相关伺服单元的手册吧。

网友B:
当然你可以用通讯的方式读取伺服控制器的反馈脉冲数,不过你这样做还是半闭环,没有必要,因为伺服系统自身是闭环的。这和步进电机不同。你可以在目标轴上装额外的编码器或直线光栅构成全闭环。编码器脉冲输入plc的脉冲输入端,还有,我想知道和利时的伺服电机的性能如何,如果方便的话请问是多少价格一套,因为我也想试一下国产的产品。

楼主:
我们实验室这一台电机加控制器大概是6000RMB左右吧,60CB040C系列的,400W,还没正式用到现场,感觉性能还行吧。这样的话,我直接发脉冲给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应该是不会出现丢转之类的吧 ?

网友B:
只要扭矩够大就不会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