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

楼主(2004-04-26):
有一数字化随动系统:旋变的位置信号经A/D后进入CPU,CPU再输出PWM控制直流力矩电机; 请问控制软件需不需要诸如PID之类的算法?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pid 应该是定值控制系统的算法。

楼主:
它的系统中从A/D进入CPU的是10位数据,但出来后变成了12位到D/A。 它是如何处理的?它会不会是末位补了两个零就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