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器人的运动控制

楼主(2004-04-26):
小女现在正在做一个课题,一个六自由度工业装夹机器人的控制系统设计。由于水平实在有限课题又很大,而且时间非常紧,现在十分头疼。希望各位高手们能帮我一下。先谢了~~我的设计方案是整个机器人采用两级控制,选用7片MCS-96系列单片机,一片主控片进行系统控制以及计算插补并与其他六片进行通讯,其他六片分别对六个自由度的伺服电机进行伺服控制。现在关于伺服系统我有几个问题 1。选何种伺服电机比较合适?是直流无刷还是交流?具体结构哪种比较好?永磁吗?还有我该用哪些参数进行选择? 2。反馈部分用什么器件? 3。整个控制系统的模型是怎样的?从控制信号输入到完成伺服控制的过程是怎样的 ?请各位高手们帮我讲解一下。 4。用单片机进行伺服控制改如何完成。 因为我对电机控制这部分知识不是十分清楚,读了点资料,感觉还是很糟糕,我十分希望能弄明白控制的原理,具体的控制电路我的设计中可以不涉及,所以只要各位能用通俗的语言帮助讲解一下就好。太感谢了 !!

网友A:
可与我联系,010-82025588-35。我愿意为您排忧解难!

楼主:
若机器人的功率不大,选用小功率的直流伺服电机比较合适,成本也不高; 反馈部件用相对式脉冲编码器应该足够; 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设计较多的标架变换,可以差一些相关的书籍。信号流程大致为:位置插补形成指令位置-〉读入编码器的反馈值(需要有U/D计数接口电路),二者相减形成跟随误差-〉PID控制算法-〉D/A输出给电机驱动单元,如此反复。 别忘了伺服电机的使能信号。

网友B:
十分感谢斑竹的解答! 你所说的U/D计数接口电路完成的功能是什么?通常怎样实现?

网友C:
一个单片机控制一个自由度,好麻烦啊。不过想自己做,又要求性能好的话,还只能如此了。买相成的东西比较贵,而且无法锻炼动手做控制的能力。不过,在工业现场用的话,也可以考虑用交流伺服啊,小功率的都是单相的,供电也比较方便。

网友D:
凡儿: 我所知,进口的机器人(机械臂)多用150W左右的印制绕组直流伺服电机或交流伺服电机,前者电机扁平,厚度只有2厘米,直径约200mm,适合用在隐式关节;后者大约10厘米长,直径60~80mm,适用突出的关节。如楼上所说,还可能要减速器。他们的控制多采用位置控制和力矩控制两种模式,移动多用位控,抓取多用力矩控制。我可以协助您,请联系我:0773-5855364,吕

网友C:
日本安川的机器人用的电机不错,但可惜不对国内销售。

网友D:
我说的两种电机国内都有卖,不必找日本人。驱动器也有

网友B:
我们学校试验室的机器人就是安川的,控制器的技术手册看了好久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收获。还在控制器前趴了好几天,FT~~根据手册上标注的电机编号,查不到电机的技术参数。 我有个疑问,现成的机器人为什么那么贵呢?最核心的技术是什么?软件还是硬件? 呵呵~~,还有一个技术问题。电流接触器在控制过程中能完成什么任务?怎么实现的 ?

网友D:
凡儿: 现在的机器人贵在设计,因为现在的机器人很少有通用的,专用的设计对于现场的配套调试服务要求就很高。现在用机械手臂实现定位控制已经不是难事,因此也不会很贵,但是如果要你设计一个机械手,可以拿起一只拨了壳的熟鸡蛋也可以拿起几百斤的重物,就象人手一样,拿就难了。因为传感器的原因,现在的传感器通常只能传感正压力、摩擦力等,却难以传感滑动的趋势,我想贵就贵在没有一个综合的、宽范围的传感器吧? 把你的题目告诉我,也许我能出点主意0773-5855364,13607730332

网友E:
大家都和我一样遇到女孩的问题就来精神,进来一看已经这么多老哥捷足先登了,我就不多说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