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宽电压输入的设计方案!!!!!

楼主(2004-04-26):
向各位高手诚恳请教,有关DC-DC宽电压输入的设计方案,本人正在做实验,想让输入电压氛围加宽、效率保证在75%左右,请大家帮帮我!!! 多谢!!

网友A:
问题具体一些。 希望大家发帖时能写一个言简意骇的标题,直接说明主题,这样能吸引注意力,也不浪费大家时间。 也不要发太笼统的提问,最好单刀直入,就事论事,不要把技术问题扩展成学术问题,因为大家在网上的时间有限。我的感觉:太简单和太复杂的问题,回帖会很少。当然,学术方面的见解如前景、趋势、对某问题的概括论述等大家是很需要的,各位有时间尽管发表,即使是转帖也欢迎。 还有一类比较基础的问题,如三极管的引脚判别或者数电、模电书上就有的内容,还是最好看书解决,不会把学过的都还给老师了吧。网络虽然快捷,但它还不能全部取代书面信息。查资料、了解基本参数应该是技术人员的一个基本功。 大家手头最好有几本专业杂志,它们都有相关产品广告,还可能会提供货源。此类查询,请发相应版面。 凡是涉及政治、特别是背离现行政策的、不文明的语言不要让版主看见,本版不欢迎较劲的来往,这些在本版留不住。 说多了些,为的节约大家以后的时间。我仍将热心为大家服务,欢迎大家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