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

楼主(2004-04-26):
怎样降低DC-DC电源模块中的高频,噪声,用电感,电容行不行,,如果行的话,怎样解决?? 多谢!!

网友A:
DC-DC电源模块原理上就必然产生高频噪声。这些噪声会通过有线和无线的方式影响周围电路。用电感电容做低通滤波能减小有线差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