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学生,希望大家告诉adam-4011 4017 4018 4050 4051的用途和使用方法。谢谢大家!!

楼主(2004-04-26):
我是一名学生,希望大家告诉adam-4011 4017 4018 4050 4051的用途和使用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好:研华的的ADAM-4011/D模拟量输入模块采用微处理器控制的集成A/D转换器将传感器电压‘电流’热电偶或RTD信号转换成数字量。然后根据模块的配置将数值量变换成工程单位,十六进制表示的二进制补码或满量程的百分比。 ADAM-4017/4018用一个16位微处理器控制的SIGMA-DELTA A/D转换器,来把传感器产生的电流或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值量,模块将数值量转换成工程单位,当主机需要时通过标准的RS-485将数据传送给主机。 ADAM-4050数值量I/O模块他的输出是可由主机控制的集电集开路晶体管开关,控制固态继电器。 明白了研华模块的工作原理和主要应用我想对于一个学自动化的大本生使用起来就不会有问题了吧。 我是在沈阳做工业自动化的,沈阳世捷科技,研华的东北总代,我叫杨蛟,有问题可以多互相交流,祝你学业有成。

网友A:
请到21ic.com上查一下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