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动机数字控制
小小!

楼主(2004-04-26):
求助:直流电动机数字控制

小小!

网友:
本人要搞这方面的论文,但不知道到哪里找资料。请那位前辈指引。 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是搞这方面的论文,我中午一般都在线.QQ559212.现在我的论文就差显示和键盘的电路了.不过那个占空比的周期我还没搞懂.希望多交流

网友B:
我是新手 能否帮我找些用PIC控制的双闭环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程序资料! 不胜感激!hbhgo@163.net

网友C(2005-05-20):
我也要做呀 上面的大哥可不可以把你画的图发我油箱一下 不胜感激 wuqian0611@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