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节能?

楼主(2004-04-26):
听说。。。。。。。。。。。。。。。。。。。 软启动能节能! 是不是真的?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高手给说句话啊!!!!!!!!!!

网友A:
要节能就不能接旁路,由于在轻载运行时有些软启动如A-B的SMC可以检测电机负载,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适当的减小软启动输出电压,减小电机电流。类似于变频器中的节能运行。可以起到一定的节能作用。但效果不会很大

楼主:
我的电机可是频繁启动的啊! 每小时启动25次! 可以节能吗?

网友B(2004-07-05):
motortronics的PS1系列可以节能.但一小时25次太频繁了

网友C:
软起动器节能一般也就是在30%额定负载以下才有很明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