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数据采集采样频率控制(VB)

楼主(2004-04-26):
我用VB做多通道数据采集时,用timer1控件(单位ms)来控制时间, 那么我在a/d转换后,延时大约25us 怎么控制呢? 如果用for 循环,循环一次大约多长时间啊,

网友A:
1. Hardware Timer 2.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QueryPerformanceCounter&lr=lang_zh-CN&ie=UTF-8&oe=UTF-8&start=0&sa=N

楼主:
如果采样频率要大于1000HZ,那么我用TIMER控件好象不行,是吗? TIMER的最小为毫秒级啊。

网友B:
VB的Timer定时精度很低(55ms),而用计数器硬件可以很容易的实现ms级以下的定时。

网友C:
能否发一份A/D采集板卡VB6.0编程的有关资料,特别是安装、驱动程序、使用介绍方面的资料 另外如有OMRON PLC的CX-Programmer2.1编程光盘也寄一份在此先表示感谢! 可发到 motiontop@yahoo.com.cn TEL:0938-3397901 ADDRESS: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胜利巷26号四楼一号信箱 ZIP:7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