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里有omron PLC模拟量初始化设定资料下载?

楼主(2004-04-26):
那里有omron PLC模拟量初始化我不会,能指点一下吗? 我的是CPM2AH,40个点的。4个输入/1个输出。挂了2个MAD02的模块,请问高手:它们的初始化怎么写?( 有4路电流输入第一个模块,3路电压输入第二个模块,输出不用(不接线),我只要读取输入的值)。 这样对吗? LD P_first_cycle MOV #FFO2 12 (初始化设定值对吗?)(4-20mA) MOV #FF00 16 (0-10V) LD P_on MOV 2 DM100 MOV 3 DM101 MOV 4 DM102 MOV 5 DM103 帮帮我好吗?谢谢!1

网友A:
看模拟模块的说明书!好象是要设设定字,长时间没碰了,都忘了!

网友B:
OMRON有专门的模拟量组态软件,在那上面做很方便的

网友C:
40点的PLC,设置的值在13CH,你用的是电流,MOV #COFF 13 第二个16CH 输入在02的高、低8位,03的高低8位。。。 0571-88835053-201 吴!

网友D:
我的程序说明的一部分,一下来就变样了。估计能看明白。 扩展CPM1A-MAD11设置 Range code Analog input 1Signal rang Analog input 2Signal rang Analog outputSignal rang 000 -10 to 10 v -10 to 10 v 001 0 to 10 v 0 to 10 v 010 1 to 5 v or 4 to 20 mA 1 to 5 v 011 0 to 5 v or 0 to 20 mA 0 to 20 mA 100 --- 4 to 20 mA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1 0 0 Analog output Analog input 1 Analog input 0 013 进气阀门 #8112 ; 014 排气阀门 #8112 015 排胶阀门 #8112 ; 置 #8092 暂时 output 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