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7-400CPU与PC的MPI连线问题!

楼主(2004-04-26):
我现在需要将S7模块的cpu卡件与笔记本电脑联接,手头上有MPI适配器,但没有MPI适配器的原配RS232连接线;使用了兼容的串行线后,发现不能使用联接PLC,而那根串行线经使用发现没有问题。 请问西门子对此种连接线是否有自己的协议,如果我自己做的话,请问具体联接时怎么做接头的连线!

网友A:
你好,那根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是屏蔽线即可! 一般按照要求将线连好,最好在加上热缩管!

网友B(2004-06-10):
标准RS232C接法: 2-3, 3-2,4.6-8,5-5,

网友A:
MPI RS232C 2-------3; 3-------2; 4-------6; 6-------4; 5-------5; 7-------8;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