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一个干扰问题

楼主(2004-04-26):
请教各位一个干扰问题,我作了一个系统,一套松下2KW伺服和一台1.5KW富士变频器同时工作,伺服电机用一模拟量输出卡控制运行于速度模式,单独工作运行正常,当变频电机启动后,伺服电机的转速则下降约6,7转.用万用表测电压发现变频电机启动后模拟电压下降约50MV,请问为何会出现变频电机启动拉低控制电压的问题.该模拟电压由ISA槽的模拟量输出卡输出后经屏蔽双绞线直接伺服驱动器.

楼主:
没有人能给点建议吗?大家交流一下嘛.

网友A:
ISA卡上的运动控制器抗干扰性可能差些.你要是在北京.我可以拿其他运动控制器去你那试试.也可比较一下控制性能.

网友B:
存在这种可能:当变频器启动时,PWM控制辐射的干扰会引起伺服系统的反馈脉冲受干扰。在速度运行模式下,速度反馈依赖于反馈脉冲的频率,如果存在误脉冲,即脉冲增加了,伺服控制器会误以为速度高了,为了让速度“降”下来,伺服只好减小输出。达到平衡后,实际速度反而低了,不知对否? 改善接地系统也许有用。

网友C:
大家好! 我们公司主要代理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安川交流伺服电机,以及精密行星减速机,和一到八轴的控制板卡.精密平台.转台。如果您需要我们的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给您供货!期待与您的合作! 北京阿沃德公司 高工 010 - 65546705 65546706 65546720 我们可以免费为您提供技术支持!欢迎您致电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