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干扰问题

楼主(2004-04-26):
请教各位一个干扰问题,我作了一个系统,一套松下2KW伺服和一台1.5KW富士变频器同时工作,伺服电机用一模拟量输出卡控制运行于速度模式,单独工作运行正常,当变频电机启动后,伺服电机的转速则下降约6,7转.用万用表测电压发现变频电机启动后模拟电压下降约50MV,请问为何会出现变频电机启动拉低控制电压的问题.该模拟电压由ISA槽的模拟量输出卡输出后经屏蔽双绞线直接伺服驱动器.

网友A:
你应该是在用富士 E系列或者C系列吧,作为经济型变频器他们的电磁兼容性较差,着重还是从变频器自身辐射来解决吧,采用常用的接地、调整变频器载波、检查动力线与信号线的分布等方式试试看吧

网友B:
在变频器的输入端串接交流滤波器吧,肯定有效的

网友C:
尽量用电流信号(4-20mA)控制变频器,这样防干扰比较好!

网友A:
应该用电流信号控制伺服才对

楼主:
但是我发现有很多系统的伺服也是靠电压信号驱动的,而且象一般数控机床的电器柜里面都有几个驱动器,功玉也很大.不明白!

网友D:
伺服确实基本都是靠电压信号驱动的。(我是打个比方因为电压信号比电流信号容易受干扰,你是伺服被干扰当然是改伺服啦。) 数控机床的控制柜对电磁兼容性是很看重的,你认真研究就会发现他们的布线和接地都是比较严格的,一般在输入都会安装输入滤波器。同时伺服的电磁兼容性也比普通变频器好多了,所以他们没什么问题。 你现在主要由变频器引起的,所以你的重点还是要在变频器及其外围电路

楼主:
谢谢李惠锋的建议,其实在这之前我也围绕屏蔽和接地作了很多工作,在接地上也参考了几台进口加工中心的图纸,信号线都采用了屏蔽双绞线,我估计现在问题有可能在伺服电源和控制电源上,因为当时定做的一台三相380V/220V的隔离变压器他们没给加隔离屏蔽层, 这是一个BUG,第二因为控制PC没有采用工控机,而是一台普通PC插模拟输出卡,普通PC的电磁兼容性可能不是很好.(但PC本身却从未受过干扰) 不知我分析有无道理,请大家指教.

网友E:
变频别接地;走线时别混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