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高手推荐一块卡,要去满足下列性能:

楼主(2004-04-26):
请高手推荐一块卡,要去满足下列性能: 1、外置式的,插拔携带方便。 2、采集振动信号,因为用共振解调的方法,所以单通道采样频率可达到100k或以上的。 3、带FIFO,能够块读。 4、通道4~8即可。 5、A/D精度8到12位即可。 6、随带软件,二次开发方便。 7、价格越低越好,最好不要超过2000RMB。

网友A:
要求这么多,RMB还这么少,够呛!

楼主:
请高手推荐一块卡,要去满足下列性能: 1、外置式的,插拔携带方便。 2、采集振动信号,因为用共振解调的方法,所以单通道采样频率可达到100k或以上的。 3、带FIFO,能够块读。 4、通道4~8即可。 5、A/D精度8到12位即可。 6、随带软件,二次开发方便。 7、价格越低越好,最好不要超过2000RMB。 呵呵,其实价格4千左右都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B:
可以看看凌华USB接口的数据采集模块USB-9100,基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具体资料可登陆凌华网站进行查询。

网友C(2004-06-17):
瑞博华的asb ad8801 基本满足你的要求,报价4000比较便宜,你要是来我们公司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有专家现场指导 电话:82561691 邮箱:zhangyanpc@163.com找张延 我公司的在苏州桥附近.来前请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