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直流传动

楼主(2004-04-26):
有哪位大侠用过ABB DCS500系列直流传动系统,我的传动测速方式为EMF内部自换算功能,但实际运行起来,反馈低于给定速度,为什么?请各位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用过吗?

楼主:
各位大侠,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先用电压反馈来试,在试速度反馈。

网友B:
速度有多高? huo先恢复工厂设定?

网友C(2008-03-10):
你那个电机的运行速度有没有超过基速?    是不是弱磁了?  弱磁以后就不能用EMF作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