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菜单组态窗口

楼主(2004-04-26):
在mcgs的帮助中有一下一段话:在实际应用中,当需要进行操作权限控制时,一般都在菜单组态窗口中增加四个菜单项:登录用户、退出登录、修改密码、用户管理,在每个菜单属性窗口的脚本程序属性页中分别输入四个函数:!LogOn()、!LongOff()、!ChangePassword()、!Editusers(),这样,运行时就可以通过这样菜单来进行登录等工作。同样,通过对按钮进行组态也可以完成这些登录工作。 请问什么是菜单组态窗口啊?怎么执行到菜单组态窗口啊? 我是菜鸟!!!

网友A:
就是主控窗口里的界面^^

楼主:
我想在组态环境中做好动画后,然后切换运行环境,但是一切到运行环境就需要密码才能进行超作.如何实现? 我在主控窗口中的每一个用户窗口都设置了:!LogOn()、!LongOff(),可是当不输入密码按取消键的时候还是能进去啊?只是提示没有登陆,但是可是还能用的啊,这不相当于没设密码嘛?

楼主:
我在启动策略中的脚本程序中设置!LogOn()、!LongOff()、!ChangePassword()、!Editusers(),登陆的时候按取消还是可以进入运行环境啊,不知道原因.一般按取消不都是不能进入的嘛!! 谢谢虫二!!!

楼主:
虫二能不能给我发个关于密码控制的范例啊,我好按着范例做,谢谢啦!!!!!

网友B:
这是因为你在主控窗口里面系统运行权限里没做设置造成的,你必须选择权限才可以在运行的时候登陆,如果登陆不对是不允许进入工程的,你可以选择“进入登陆,退出不登陆”,然后在退出策略里使用LOGOF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