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流量计能测量气液混合物?

楼主(2004-04-27):
想请问什么流量计能测量气液混合物?请列举仪表具体型号

网友A:
涡街有应该可以 或者文丘的

楼主:
我厂现在用的是阿牛吧,效果不好,涡街对于汽液混和物也应该无效吧

网友B:
质量流量计

网友C:
没有流量计可以测量混合物,不过好象最近有个专利发明可以的!

网友D(2005-04-30):
你可以试一试威力巴的有意E-MAIL:gavinwang1978@yahoo.com.cn

网友E:
http://www.koboldmessring.com/english/pdf/s5gb_pwl.pdf

网友F:
油井计量装置的构成与计量原理(可参见http://www.sensorok.com/tech/link24.htm,有删节)   油进入油桶,当液面达到上浮球时,浮球发出信号使上阀关闭、下阀打开排油,油位降到下浮球位置,下阀关闭、上阀打开,进行下一桶的油的累积。 ----------------------------------------------- 该方式可以产生排气过程(气液分离)。做的时侯注意: 1. 浮球位置应该放在一个小截面容器中以取得较高测量精度; 2. 应有温度测量装置以便补偿温度造成的容量变化。 3. 对每次计量的累积偏差应该有矫正手段。 我是用单片机实现的,有计数、显示功能可直接输出计量值。已用于某油田工程实践。

网友G:
如果有点导电系数,电磁流量计可以看看

网友H:
现在有气液两相流量计,油气水三相流量计。在海洋石油上用的都是进口的产品价格比较贵。国内这类测量的也有,有一种是用放射原理测量的,还有一种是采用了热扩散+多相流体力学+节流装置,比较复杂。主要看你的用突了。目前还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很准确的测量。型号我就不给你说了

网友I:
我们有这样的产品,就是一种改进型的文丘里流量计,国际上称它叫湿气体流量计,它能在线测出气体流量,液体流量等。这是我们公司的专利产品,我们还有三相流量计。 湿气体流量计已在西气东输的源头,kela2气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