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总线可以实现二台PC机同时显示数据吗?

楼主(2004-04-27):
请问一根总线可不可以实现二台PC机同时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楼主:
只在rs485才可以吗? 如果我的后台总线有CAN,也有RS485,那么应该怎么来实现双机冗余?

网友A:
首先,需要说明你使用的总线协议,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现场总线协议都可以完成多个显示功能。实现的时候,主要取决于应用软件的设计。

楼主:
CAN是串行通信的,如果把二台PC机跟CAN总线串在一起,这样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双机通信?但是这样后台应用软件处理起来是否会有所不同?

楼主:
请教版主: 如果二台PC机采用串行连在CAN总线上,那么各自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取到的数据就会存在差异.这样的话对用户来说就不好了,有没有办法可以把二台PC机并行连接,又能跟CAN总线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