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高手如何用mscomm搞数据采集?急用!谢谢先

楼主(2004-04-27):
我现在需要做vb数据采集,需要使用MSCOMM控件,那位高手有现成的程序我参考一下先!谢谢 还有如何使用bitblt画曲线~请高手指教! 感激不尽啊!

网友A:
1. Online Help 2. Visual Basic 与RS-232串行通信控制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books/book_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