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PLC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04-04-27):
用两台S7PLC,通过以太网交换数据。方法是在step7里面,打开netpro组态一个连接,然后在程序中调用ag-sendv/ag-recv,发现采用tcp连接方式,数据会发生错位,比如10vword的话,接收到的数据中,后4word反而排在前面!!! 一个朋友用两台s7 400 ,也是同样的问题! 请教高手!!!

网友A(2009-04-2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刚联系了西门子客服,等待回音。

网友B: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有了答案告知大家 共同学习下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C:
可能是通讯数据格式,检查通讯程序

网友A:
程序就是FC5 FC6,没特别的设置参数。客服做了试验,说没问题,让我看看程序。可。。。

我估计是PORT的问题,目前PLC不能再启动,已经生产了,下次分解

不过在这种错误的基础上,我发现,发送FC5重新改成2BYTE,接收FC6从8个byte改成2个,提示数据格式太短的问题,通讯中断,报80B1代码故障。

觉得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CP或CPU重新停止再启动一下,会好。以后还是用S7 ISO通讯算了

网友D:
有高手的进来解决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