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密码控制

楼主(2004-04-27):
我在启动策略中的脚本程序中设置!LogOn()、!LongOff()、!ChangePassword()、!Editusers(),登陆的时候不输入密码,去按取消还是可以进入运行环境运行窗口啊,不知道原因.一般按取消不都是不能进入,提示请登陆后再操作!! 请问谁可以发个密码控制的样例给我啊!!!!!谢谢!

网友A:
在工程权限里设置一下,密码保护才能生效。

网友B:
首先,最简单的方法-------------“登录运行环境,要实现没有输入正确的密码,不能进入运行环境”的解决: 到主控窗口,选主控窗口,按“系统属性”,弹出“主控窗口属性设置”,进行如下设置:点击“权限设置”按钮,弹出框中勾选“管理员组”,系统权限设置下拉框选“进入登录,退出不登录”。好了,运行工程试验效果。 然后,复杂的方法---------------“登录运行环境,要实现没有输入正确的密码,不能进入运行环境”的解决: 启动策略中的脚本程序中增加策略脚本: !LogOn() InputUser1 = !GetCurrentUser( ) IF !strComp(InputUser1,"管理员组" ) THEN !SetWindow("不是管理员组不能登录窗口",1 ) ELSE !SetWindow("运行窗口",1 ) ENDIF 最后,如果有疑问,请回电话:010-6297968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