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急!!多谢!!

楼主(2004-04-27):
我想控制数据采集的次数 onok(){ dword dwstart; dwstart=gettickcount(); settimer(1,1000,null);。。。每1毫秒启动数据采集一次, if(gettickcount()-dwstart>=100000)。好象永远不会执行,总是执行上面的 killtimer(1); } ontimer(){ 。。。。数据采集程序 } 每隔一毫秒采集数据一次,采集100次,上面的程序不行,只能连续不断的采集,如何改才能控制采集的次数啊????????如过把次数控制的语句放到ONTIMER函数里好象也不行,不能执行的。请赐教,多谢!

网友A:
OnStart() { SetTimer(1, 1000, NULL); // Timer every 1000ms } OnTimer() { static int iCount = 0; // DAQ here ... iCount ++; if ( iCount == 100 ) KillTime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