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400求救!!!!!!

楼主(2004-04-27):
大家好我是一名初学者有个问题向前辈们请教: 我用ABBACS-400变频器连接一台电机,电机在整个运行过程中有种吱吱的响声,小弟不知其请,特请教高人。。。

网友A:
晕4了,是不是就是电机的声音啊 控制不住? 说详细点

网友B:
设置26组参数2605开关频率的大小决定电机的噪声水平,4KHz标准设到8KHz低噪音。看效果是否好些,但要降低使用功率。

网友C:
将99组参数重新输入。在设定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