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继电型PID自整定问题请教.

楼主(2004-04-27):
王老师说的:一般采用的是临界比例法。利用该方法进行 PID控制器参数的整定步骤如下:(1)首先 预选择一个足够短的采样周期让系统工作﹔(2)仅加入比例控制环节,直到系统对输入 的阶跃响应出现临界振荡,记下这时的比例放大系数Kc和临界振荡周期tc﹔(3)在一定 的控制度下通过公式计算得到PID控制器的参数。 请问:tc我可以用单片机测出,我用什么方法求出Kc呢?可以用继电型PID自整定吗?

楼主:
我书上看到采用继电反馈控制系统,使系统产生震荡,临界增益Kc=4d/(PIa),d=继电器输出幅度,(这里指什么?我不明白)PI=3.14...a=震荡波形的幅度,(这个我可以用单片机测出来),主要是:采用继电反馈是什么意思?我输出的是4~20mA电流,可以采用继电反馈吗?主要是不明白采用继电反馈整定时,我的PID输出什么东西,是幅度一定的方波吗?请斑竹和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呢?这里难道都是用PID调节器的,没有做PID调节器的吗?我又查了些资料,决定采用继电反馈整定PID参数,上面提到的d,我认为是调节器输出的幅度,调节器与SV(设定值)比较,而做输出幅度为d的方波,类似继电器的通断,所以称为继电型自整定.不知我的理解对吗?

楼主:
悲哉!居然没有回应,哪里有高手呢?请教版主!!!!

网友A(2004-07-05):
我和你碰到同样的问题,你的理解有一定的问题,我在一本书上看到d=10,所以说d为调节器输出的幅度是不对的。我们一起把这个PID自整定给弄好。

网友B:
先找几本过程控制或者PID控制地数,看清楚参数整定地方法吧!

网友C(2004-08-11):
书上有的.d是调节器输出的幅度,编程时可用百分数表示,例如自整定时继电输出0%(4mA)和100%(20mA),此时的d=1(即100%),当然用波形获取的a值对应也是百分数.

网友D(2005-01-25):
如果D=1代表100%,那为什么有些文献中D=10呢?难道是10%?还有,如果继电型PID自整定时,如果为滞环继电特性,那么滞环宽度和输出幅值,输入幅值有什么关系没?谢谢。。。

网友D:
我现在想找一些关于继电自整定方面的资料,不知哪本书比较合适,比较实用,谢谢各位给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