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最多能带几台设备?

楼主(2004-04-27):
请问一条CAN总线最多能带几台设备装置?

网友A:
协议中规定了CAN总线代的装置的数目。但是考虑到具体的应用,实际上的装置数目取决于下面的因素: 1。总线收发器的带负载能力; 2。系统的网络延迟,带的装置越多,网络延迟越大; 3。传输距离长的时候,传输速率需要降低,带的装置的数目需要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