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调节球阀

楼主(2004-04-27):
在一工程中,要求 选用角行程执行器, 请问角行程的调节阀门,比如V型球阀,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单,双坐调节阀。

网友A:
这取决与系统是否对过程参数一一对应的要求,一般而言V型球阀其实调节特性很差,但他可用于纤维状的流体,这就是V型球阀在造纸行业用的很多的原因,原则上他不能取代单,双坐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