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才能将S7-300PLC连接到modbus网络中,请问需要什么模块?另外西门子有支持SNP3协议的模块吗?

楼主(2004-04-27):
求助:如何才能将S7-300PLC连接到modbus网络中,请问需要什么模块?另外西门子有支持SNP3协议的模块吗?

网友A:
通过CP341串行通讯模块,再加上西门子的Modbus软件包就OK了。当然,如果你够强悍的话,自己编程一样可以的。

网友B(2004-08-16):
丁喜先生讲得对。

网友C:
丁先生,我在实际工程中遇到一个问题。CP340与一个现场设备通讯 现场设备是4线制的485出线,自己做的与340的15芯插,管脚2,4,9,11。分别与现场设备的R-,T-,R+,T+连接。 340模块设置成422,。我 通讯不上,不知那位高手能够指点!

网友D(2011-10-24):
s7-300plc通过CP341连到modbus上,但300中的地址是是怎样与modbus中的地址对应的,例如DBx300.1与0000,是通过编程设置的吗?

网友E:
加一个协议转换的网关NT50(modbus转profibus);

hilscher@163.com

网友F:
如果你的CPU是带DP的,就在外面加一个PROFIBUS TO MODBUS协议转换器(我们有MODBUS-DP的标准产品)

网友G:
这个我做过,需要一个网关,就是PROFIBUS专MODBUS的就行,国内外都有这样的产品,还需要下载西门子的GSD文件。做地址映射。每个变量都映射好了,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国外的有ANYBUS等品牌,比较贵,国内的就相当便宜了,几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