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指令PLSY怎么使用

楼主(2004-04-27):
我使用指令PLSY LD M30 PLSY K1000 K1000 Y000 可是YOOO没有输出,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
M30没接通。

网友B:
这个应该这样写: LD M30 PLS Y0 END

网友C:
可能是M30没接通! 或你的PLC是继电器输出型!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型怎么使用命令驱动Y000的线圈动作, WMXUN老哥 PLS Y0 这个指令是和PLSY一样吗,那么他的输出的脉冲频率和脉冲量怎么控制,请多指教

网友D:
此程式应该这样写:LD M30 PLSY K1000 D0 YO 但应使用晶体管PLC

网友B:
昨天搞错了。 LD M30 PLSY K* D0 Y0 END K* 指定频率 FX2N,FX2NC *的取值为2-20000(Hz) FX1S, FX1N *的取值为1-32767(Hz) 16位指令 *的取值为1-2147483647(Hz) 32位指令 D0 指定产生脉冲量 取值范围 1-32767(PLS) 16位指令 1-2147483647(PLS) 32位指令 晶体管输出,只有Y0、Y1能使用这个指令(PLSY)

网友E:
如果是MR的机型也可以试,但频率要调到10以下才能感觉得到继电器动作,如果频率太高则继电器不动作但输出指示灯会亮。

网友F:
如果只要求输出,那么晶体管的可以,但是外围继电器的动作有一个动作时间,要考虑1ms啊

网友F:
如果只要求输出,那么晶体管的可以,但是外围继电器的动作有一个动作时间,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