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联接plc

楼主(2004-04-27):
呵呵,请教各位高手。 intouch 如何设置联接plc阿? 是通过设置“访问名”吗?要如何设置呢? 本人是个新手,还请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我用INTOUCH连接ControlLogix5555,并且ControlLogix5555中全是TAG,而不是一般的那种具体物理地址,现在我也购买了正版的INTOUCH和IOSERVER/DBSERVER盘,如何在INTOUCH中和ControlLogix5555中的TAG通信?

网友B(2004-05-29):
INTOUCH 与PLC通讯是通过I/O SERVER实现的,要看PLC是什么型号的,选择相应的I/O SERVER与PLC进行通讯,然后在INTOUCH的配置里设置访问名,主题名以及访问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A:
to Mr.dalibao: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连接PLC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