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网络版远程控制多用户访问的问题!!

楼主(2004-04-27):
关于mcgs网络版远程控制多用户访问的问题!! 请教各位如何解决基于Web的MCGS组态软件多用户访问的问题。一个工程项目,如果不仅要本地控制,而且也要实现远程控制的话如何解决多用户同时访问并修改其中参数的问题,比如说几个用户同时想修改工程参数,谁的修改会得到系统接受并执行呢?各位说说你们的看法,好吗?多谢了!!!!

网友A:
基于Web的MCGS组态软件也就是网络版软件,可以支持无限客户端的访问(组太版)。曾经在一个30多人的培训班中,我们共同访问一个工程,对一个输入框进行不同的输入操作,发现前面的输入会马上被下一个修改,只有最后到达的操作才被最终保留。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多个客户端都可以控制一个服务器工程,但是,要求尽量的减少盲目的控制,那么,可以对可控对象使用用户权限,解决。但是,同样权限的多个操作问题如何解决?可以通过用户权限的优先级和同样的用户不能多次登录等解决。

楼主:
谢谢winterswimer的解答,在MCGS里用户权限可以设置管理员和一般用户,但是如果都是管理员或都是用户都在进行操作时如何选择接受谁的命令呢?,我怎么设置他们的优先级别呢?请教了!

网友A:
MCGS只是提供,某个可操作对象有权限设置,我们可以选择那个用户组可以执行这个操作。这样,被选中组中的组员就可以在登录后操作这个对象了。你看非常简洁吧!所以,MCGS并没有加入复杂的优先级。那么,我们是否可与实现?我认为比较难!我想如果这方面需求很大的话,那么MCGS会考虑把这些加入的。 同时,我们知道MCGS提供下面的针对登录操作的系统函数: !CheckUserGroup( ) !GetCurrentUser( ) !GetCurrentGroup( ) !EnableExitLogon( ) !EnableExitPrompt( )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一定的判断来控制执行呢?简单的还行,复杂的不可能的。我们一起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