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MCGS求助

楼主(2004-04-27):
请问: 在退出策略里可以执行!DEL、!COPY函数操作实时数据库吗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不要直接在退出策略里加脚本程序来执行相对很长的脚本,可以先放在用户策略里,然后在退出策略里调用此用户策略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在mcgs中,没有!del()和!copy()函数。 同时,我非常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在退出策略中,对实时数据库进行操作。这样,我才能做出具体回答。 还有,假如你是操作存到硬盘中的历史数据的操作的话,当然可以在退出策略里操作,而且,可以执行删除数据库中的信息,或者将内容另外拷贝到其他的库中等操作。 最后,在mcgs中,实时数据库是组态的时候,我们定义数据对象时,“实时数据库窗口”所体现的内容。我不知道执行!DEL、!COPY函数,是否是删除或者拷贝数据对象。如果真的如此,那么mcgs没有提供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