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关于OMRON C200H 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4-04-27):
各位老师: 我用omrom c200h plc 编一个路口交通灯系统。我程序编好了,是用梯形图在CX上编的。现在我需要把程序往PLC上写,让PLC工作啊,还要用组态王控制PLC啊,据说还有什么通讯卡,驱动程序的事情,大家帮我理有理思路,我该如何下手,先知道什么,再知道什么,先弄什么,后弄什么!! 多谢谢了

网友A:
首先电脑与C200H 通信要有LK201模块,通过它将你的程序传到PLC上, 其次,看你的组态软件上有没有OMRON PLC 的驱动,一般的都有的,像MCGS 等等,只要选择好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再,做一条线,把PLC 和PC连起来就OK 了, 0571-88835053-201 吴!

网友B:
组态王里有欧姆龙的驱动,只要买个加密狗即可。64点以下的不用开发狗,以上的需要。多看看说明书。

楼主:
我的那个PLC是8点的,老师说还有通讯卡什么的,还有485口的,那个是怎么回事呢?谢谢